请教各路高人:linux 系统 vcs安装 设置license时报找不到libstdc++.so.6

楼主(2019-06-06):
linux安装vcs,设置license。

执行以下命令时
lmgrd -c $SynopsysList/vcs_2016.06/license/Synopsys.dat
报如下错误:
snpslmd: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能查找这个文件
zxz@ubuntu:~$ find . -name libstdc++.so.6
./install_path/verdi/etc/lib/libstdc++/linux64/libstdc++.so.6
./install_path/vcs-mx/vcfca/linux64/vcst/lib/libstdc++.so.6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libstdc++.so.6是什么文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試查 lib:
  ldconfig -p | grep libstdc
會不會少了 32 bits libstdc++.so.6?
先將 32 bits library 安裝起來看看。
  sudo yum install libstdc++.i686 (Centos 7) 或
  apt-get install .......

网友:
你这些文件下面有不说明你就用了这些文件了,两个方法,要么yum去安装这个,要么就把这些lib文件的路径加到LD_LIBRARY_PATH的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