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振荡器频率锁不住

楼主(2019-06-06):
本人采用差分对管的结构设计LC振荡器,但是在使用cadence freq函数测试频率时返现频率一直在跳上下浮动在100KHz左右更有甚者会超过500KHz,所以想求助大神,问问怎么办,我的振荡器没有使用电流镜,不知道不用电流镜是否有影响,

振荡电路

振荡电路

输出频率跳动

输出频率跳动

网友A:
可能是仿真精度

网友B:
reltol这个参数往小调一个数量级看看,如果频率稳定的话那就是仿真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仿真精度

我用的是trans的conservative的精度如果用低精度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tol这个参数往小调一个数量级看看,如果频率稳定的话那就是仿真精度问题 ...

retol是什么啊

网友:
电感接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哇??

楼主:
用的是差分电感

网友:
tran 仿真精度设置最高

楼主(2019-07-08):
精度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