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 中积分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9-06-07):
小弟正在做一个10 bit sigma-delta adc,单独仿真积分器的时候发现输出dc电压直接跳升到了1.63v。我的vdd=1.65v vss=-1.65v vin=(vdc=0v,VH-VL=500mv--500mv,f=50Mhz)。正常来说,积分器正常工作应该是在输入电平附近积分(也就是说会过零点)。小弟很疑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入有一个input offset voltage所以把电压顶到那么高去了。下面是我积分器的testbench和输出图和opamp的电路图与ac仿真图。另外,积分器电阻R=1M ohm c=1n F。

integrator testbench

integrator testbench

integrator output

integrator output

op-amp

op-amp

op-amp output

op-amp output

网友:
不懂,等大佬回答

网友A:
你的积分器没有放到Sigma-Delta 环路中,没有反馈, 相当于一个开环放大器,输出波形就是应该这样吧。

网友B:
我也刚接触。有点疑问
1)环路仿真,那个结果代表不稳定吧?
2)我看论文中都是用差分结构,你现在单端的,是不是应该 v+接vdd/2呢?

网友C:
同意三楼的意见,积分器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所以输出DC有错很正常
你可以试一试在你的积分电容两边再并一个巨大的电阻,比如100M,这样你输出的DC就能够稳定在0
在整个sigma delta环路里存在反馈,积分器的DC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积分器没有放到Sigma-Delta 环路中,没有反馈, 相当于一个开环放大器,输出波形就是应该这样吧。 ...

谢谢回复,积分器接的电容本身应该就是一个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接触。有点疑问
1)环路仿真,那个结果代表不稳定吧?
2)我看论文中都是用差分结构,你现在单端的, ...

感谢回复,
你的意思是我积分器的输出不稳定吗?

我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差分结构的,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三楼的意见,积分器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所以输出DC有错很正常
你可以试一试在你的积分电容两边 ...

感谢回复,
我并过一个大电阻,但是仿真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Vi+, Vi-相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你的意思是我积分器的输出不稳定吗?

之前没看仔细,
你是工作在正负电压轨的;)

既然积分器的直流不在0电平。那你应该仿真一下静态工作点。

对方波的积分,中点应该由静态工作点和非线性因素决定吧。

感觉得加上一个类似 差分共模电压反馈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