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切换

楼主(2019-06-07):
我在贴吧里面看到的这篇文章(https://www.eetimes.com/document.asp?doc_id=1202359#),貌似是解决两个时钟频率切换问题的,我仿真了文章中Figure.2的电路图:
下面是仿真的波形(clk0-CLK0,clk1-CLK1,sel-SELECT,clk_out-OUT CLOCK):

当仿真时长小于200ns时,两个频率切换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仿真时长为230ns-300ns之间,输出波形一直处于低电平,我分析了下电路图,波形的输出结果似乎是合理的,那么在原文中,这个电路只是说解决毛刺的问题吗?还是说我理解错误了呢?
换句话说,我觉得想要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仿真的结果是这样的:

两个图的不同点在于频率切换的地方低电平持续的时间长短,是我没有理解原文的意思吗?还是说我的仿真出了问题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只能切换同步不同频率的时钟,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异步时钟切换需要两级DFF同步,别搞错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表述清楚了没有?我是想两个频率时钟切换的过渡区长度有没有要求?过渡区的长度是否必须要是半个周期长呢?如果无视这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异步logic设计, 在FPGA设计最好用同步逻辑设计。 这个异步设计会因延时变化导致结果不可预测。

网友:
SELECT 信号转换到CLK1使能时,如果DFF1输入如果是0的话,输出会多持续一个CLK1周期的0,看你仿真SELECT 是和CLK1的上升沿对齐的。原图的SELECT 信号切换并不是和任一时钟沿对齐。从我的理解,这个电路确实只是消除毛刺,过渡区的长短和SELECT信号与时钟信号相关,并不保证半个周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表述清楚了没有?我是想两个频率时钟切换的过渡区长度有没有要求?过渡区的长度是否必须 ...

这种设计就是这样的,过渡区长度不可控,但这个一般应用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没啥问题,波形和你想的不一样,可能是仿真器对异步信号和时钟处理的规则上,和你理解不一样。但不不能说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在做STA的时候会分析这个路径的,时序只要收住就没有问题,D触发器没有复位端,建议加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能切换同步不同频率的时钟,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异步时钟切换需要两级DFF同步,别搞错了。 ...

好的,确实是这样,多谢!

网友C(2020-08-26):
楼主贴的图应该适用于同步但是频率不同的两个时钟之间的切换,如果是两个异步时钟之间的切换,应该在两个下降沿触发的DFF前加上升沿触发的DFF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的图应该适用于同步但是频率不同的两个时钟之间的切换,如果是两个异步时钟之间的切换,应该在两个下 ...

你好,请教下,这些reg直接的时序可以不查吗?因为负沿的reg clock tree不好做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