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UPF的时候IO pad怎么处理?

楼主(2019-06-07):
数字的pad一般有两个power domain,pad相当于自带了level shifter.写SoC的UPF的时候,是要给pad cell写一个UPF model导进来吗?还是有更简单的方式?

网友A(2019-09-06):
个人觉得不需要,pad本来例化后直接用。derive_pg_connection 连接好power 和ground就好了。

网友B(2021-01-11):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需要,pad本来例化后直接用。derive_pg_connection 连接好power 和ground就好了。
...

这是哪个工具的命令啊derive_pg_conne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工具的命令啊derive_pg_connection

icc的

网友:
尽量把Signal IO的PG用connect_supply_port指定好(PG IO一版都是后端再加)。
不然当你的IO吃电SS与其IO InstName Hier 不统一的时候,有你哭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