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阵列的结构

楼主(2019-06-07):
这张图是论坛的帖子上看到的,是用在VCO里的开关电容阵列,看m6,m7三个管子,以及控制信号SWC1。我在想M6的源极和漏极的直流电平怎么确定呢?这两个节点应该是处于悬空状态,请问这样对电路有没有什么影响?能不能拿来用

楼主:
求助啊,大家都过端午去了吗

网友A:
M6是主开关,M7是辅助管。在SWC=1时,M7扮演一个DC偏置电阻。信号电流只在P/N端,不流过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是主开关,M7是辅助管。在SWC=1时,M7扮演一个DC偏置电阻。信号电流只在P/N端,不流过GND。  ...

那swc=0的时候呢,M7是关闭的,M6的源漏两极是悬空的,DC值不能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swc=0的时候呢,M7是关闭的,M6的源漏两极是悬空的,DC值不能确定

要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所谓的开启,ron 不是 0 ,
所谓的关闭,roff 不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所谓的开启,ron 不是 0 ,
所谓的关闭,roff 不是无穷大。

哦,明白了,关断的时候是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