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跟SO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08):
这两者搞不太清楚

网友:
ASIC是正对通用芯片来说的吧,ASIC一般是特定的功能。SOC就是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 。比如MCU就是SOC可以编程,可以写软件,操作寄存器。

网友(2019-12-09):
ASIC是专用集成电路,大多是指不带CPU/ARM core的,不能跑软件系统的
SOC是片上系统,是集成了主控制器,可以跑软件的

网友(2020-04-02):
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