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跟SOC有 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2019-06-08):
一直搞不太清楚

网友:
简单来说,asic一般是指功能专用的,而且是固化的,由逻辑器件实现的芯片,其出片一般要经过IC设计,验证,流片等一套流程;soc是片上系统,一般是指传统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上集成嵌入式CPU核,比如arm核,或者其他dsp核,作为一套编程灵活,集成度高的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是不是soc有包含处理器核,而且可以运行操作系统,需要软件驱动;ASIC没有包含处理器核,不需要软件驱动程序;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是专用集成电路,SoC(System on Chip)是片上系统。

从时间上看,ASIC出现的更早,ASIC的内涵更小,外延更大。

从集成电路出现以后,可能针对任何功能需求而专门设计的集成电路都可以被称为ASIC。

SoC是指在某一类集成电路,该集成电路包括CPU、存储、外设、总线等等,所有的单元通过总线连接起来,位于一个集成电路中。为了使用SoC,可能还需要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等。

网友(2019-09-26):
简单来说ASIC包括了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