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hb仿真PAE设置问题(不收敛)

楼主(2019-06-08):
我想测一个功放的PAE,用hb仿真来测量,但是我的电路中有两个源,一个是20MHz另一个是2.4GHz,功放是用来放大2.4GHz信号的,20MHz只是一个调制源。请问在hb仿真中fundamental frequency应该怎么设置? 只设置Tone1为2.4GHz时无法仿真,加上Tone2为20MHz时可以跑起来但有什么意义?

而且最后貌似无法收敛,出不了结果,请问一下大家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用hb去测PAE,该怎么设置,谢谢!

hb设置页面

hb设置页面

仿真无法收敛

仿真无法收敛

网友:
单加一个2.4G信号能收敛吗?

网友(2020-10-14):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