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K 库关于 define_arc -vector 的疑问

楼主(2019-06-08):
Liberate 在K 库时,工具可以自己产生 vector,然后去进行仿真; 也可以通过命令 define_arc -vector 来指定向量, 问题是:如果采用指定的方法,工具是只对指定的向量进行仿真分析还是也额外在产生向量进行仿真分析呢?

网友A:
char_library有-user_arcs_only的选项,一般使用了write_template的流程都可以使用-user_arcs_only,加快运行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ar_library有-user_arcs_only的选项,一般使用了write_template的流程都可以使用-user_arcs_only,加快运 ...

你好,请问下,如果是reK io的时候,define_arc中的vector是需要自己去指定,如果总是报no vector found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如果是reK io的时候,define_arc中的vector是需要自己去指定,如果总是报no vector found ...

检查一下write_template的流程是否正确,netlist和define cell的信息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write_template的流程是否正确,netlist和define cell的信息是否一致

template就是write_template -verbose xx.lib直接出来的,define_cell和netlist里的什么信息呢?pin信息么,也是一致的

网友C(2023-08-24):
大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说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24-01-17):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说什么原因呢?

lib没有物理信息当然是0,如果要一个值需要自己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b没有物理信息当然是0,如果要一个值需要自己设定

好的谢谢大佬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4-08-27):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么,可以请教一下么,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