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二级保护电路为什么是先次级保护先开启呢?如图

楼主(2019-06-08):
第二段的R应该指的是R2

第二段是怎么理解呢?

哪个大神可以伸出援手

网友A:
第二段的前提是第一段提到的M1比M2和M3具有更高的开启电压。具体高的原因要看M1和M2、3的类型或者画法区别。
所以基于这个假设,必须要在M1开启之前先利用M2、3击穿形成的通路,让esd电流在R上产生压降,让M1看到的电压高过M2、3看到的电压,随着电流增大、R上的电压继续升高到M1的开启电压后,ESD电流就从M1上释放了。

网友B:
舉例說明,M1, Vt1=9V, M2/M3, Vt1=7V, 也就是當ESD 電流來時,會先走內部M2/M3, 只要當7V+IR>9V,
外部M1 可以導通。

网友:
這個議題真的棒

网友C:
就看谁快,谁的启动电压低,和位置无关的。

网友C:
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舉例說明,M1, Vt1=9V, M2/M3, Vt1=7V, 也就是當ESD 電流來時,會先走內部M2/M3, 只要當7V+IR>9V,
外部M1  ...

可是这样做的两个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使用两种 vt1 呢?

楼主(2019-07-24):
引用 网友A:
第二段的前提是第一段提到的M1比M2和M3具有更高的开启电压。具体高的原因要看M1和M2、3的类型或者画法区别 ...

怎么从M1或M2、3看进去呢?

从PAD进来比如1100V,假设第一时间谁都没打穿,到内部电路的线上任何地方都是1100v没错吧?

假设M2、3开启电压7V,M1 9v,那么,先后面开,则有通路I=1100/110=10A没错吧?

然后我就不懂怎么看了,、?是不是我漏了什么过程还是哪儿理解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舉例說明,M1, Vt1=9V, M2/M3, Vt1=7V, 也就是當ESD 電流來時,會先走內部M2/M3, 只要當7V+IR>9V,
外部M1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可以看下我回复3楼的一些。

我不明白的就是所谓7+ir>9,怎么被M1看到,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谁快,谁的启动电压低,和位置无关的。

不是吧兄台?后面开启快启动低,那大面积要前面的M1干嘛。。。

可以看下我回复3 4 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这样做的两个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使用两种 vt1 呢?

我猜是,前面的面积大,响应相对慢,泄放电流大;二级的正好相反,起启动ESD的作用吧。

因为有的ESD发生时间极短,甚至几ns的。

还待大佬来确认是否正确,不过我自认为90%准确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找不到了。
是一篇论文,写ESD的,你搜搜里面的语句看看能搜到不,百度或者各大论文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从M1或M2、3看进去呢?

从PAD进来比如1100V,假设第一时间谁都没打穿,到内部电路的线上任何地方都 ...

不对哈,内部不会到1100v,此节点的最高电位被连接到的器件的最低BV点钳位。

网友:
0_6um工艺NMOSESD保护电路版图优化

网友E:
就看谁快,谁的启动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看谁快,谁的启动电压低

然后呢,第二级快了,第一级怎么导通?

网友(2020-10-26):
这段问题从哪里摘取的 啊?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第二段的前提是第一段提到的M1比M2和M3具有更高的开启电压。具体高的原因要看M1和M2、3的类型或者画法区别 ...

您好,想请教,您这个说的是HBM情形下电流从IO进来是吧? 那CDM情形下两级ESD工作是怎么样的?刚入门不太懂,望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前面的面积大,响应相对慢,泄放电流大;二级的正好相反,起启动ESD的作用吧。

因为有的ESD发生 ...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但是二级电路首先直接面对这么大的冲击能否抗的住啊

网友(2024-10-04):
二级保护应该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钳位电压的吧;
主ESD保护把HBM电压钳位在大几十V到100V,然后这个20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二级保护进一步分压把电压钳位在gate击穿电压以下。

网友F(2024-12-16):
引用 网友A:
第二段的前提是第一段提到的M1比M2和M3具有更高的开启电压。具体高的原因要看M1和M2、3的类型或者画法区别 ...

请问怎么确定谁的启动电压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确定谁的启动电压小呀

看trigger电压也就是V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