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 中如果说支持某一版本的仿真软件,是不是也支持更新的软件

楼主(2019-06-09):
比如 说支持 spectre 17.1.0.238.isr4 32bit, 那它支持较老的版本吗?(即使是同一年的 ) 或 支持更新的版本吗?
另外, 它支持32bit,  那么64Bit 支持不支持呢? 谢谢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能不能再具体些,较老的版本支持不支持,较新的呢, 支持32比特spectre的PDK支持不支持64比特的spectre呢

网友:
PDK里面写的支持工具的某个版本,意思就是他们是基于这个版本开发和测试的,并不代表一定不支持旧的版本,可能旧版本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大多数时候更新版本一般都支持。
32bit,64bit只是编译环境的差别,跟版本没关系。同一版本不同bit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