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中的电容

楼主(2019-06-09):
想问一下将电容画在版图里面,和将电容接到芯片外边有什么区别,哪个会更好一点?
怎么判断电容应该画在版图里面还是外接?

网友A:
版图里面只能画些小电容,如几个pF,十几个pF的,大了太占面积和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面只能画些小电容,如几个pF,十几个pF的,大了太占面积和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