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cb中的skill和virtuoso中的skill有区别么

楼主(2019-06-09):
如题,请问画pcb用到的skill语言和在virtuoso中用到的是同一种么?

网友A:
都是Cadence的语言,语法结构是一样的,但是用的函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Cadence的语言,语法结构是一样的,但是用的函数不同

了解了,谢谢大神

网友(2020-03-08):
virtuoso does much more than pcb design
you can use it to design analog circuits and simulate the 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