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报错没有找到CMOM电容

楼主(2019-06-09):
LVS时,报错没有找到CMOM电容,PDk有提供一个3t_device.cdl,和lvs规则文件放在一起,请问该如何使用?

网友:
schematic导出的时候include这个文件

网友:
缺少一份head文件,里面定义了这种cmom_3t的三端即你讲的那份3t_device.cdl,将这份文件的路径一并填到input spice file中即可,也可以像二楼提到的一样设置在每次export cdl的时候都自动去include这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