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分频电路没有reset可以吗

楼主(2019-06-09):
需要设计一个没有复位端的分频电路,代码如下always (posedge clk)
clk_div <= !clk_div;

由于没有复位端,仿真时会force clk_div一个初值,那么请问实际芯片可以工作吗?请大神帮忙确认。跪谢!

网友:
实际芯片的时钟不是这么来的吧。

网友:
可以鸭。但是这样分频的时钟的相位是随机的。不care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样做也行。
但是时钟分频,你这个clk_div寄存器出来的作为时钟使能信号更好,网上很多例子。
至于没有默认值,不是好习惯。
另外,对于一款特定的芯片来说,这个程序跑起来之后,时钟的相位也是固定的。
因为目前主流的FPGA芯片上电之后的寄存器的默认值要么是0,要么是1,是已知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啥问题,你这个只要综合时候指定时钟了,就可以的,实际芯片不会有X态,只是不确定初始值为多少,不关心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
而且你前仿可以加force,但是后仿会有不定态,这个时钟下面的逻辑会挂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