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能给讲解一下TSMC 65nm工艺里面不同晶体管参数的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9-06-09):
比如TSMC工艺库里面:
有晶体管:
nch_25_dnwod33xnch_25_dnwud18x
其中
nch代表的是NMOS吗?
25代表的是啥意思呢?
dnw代表的是DeepnWell吗?
od/ud代表的是啥?
33/18代表的是啥?
x代表的是啥?
还有:
晶体管:nch_mlvt 里面
m代表的是啥?
lvt代表的是底阈值电压吗?
晶体管:nch_na25od33x里面
na代表的是啥?

还有一些带mac的是可以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安装的工艺库里面电感的cell是空的,是工艺库不全,还是这个工艺库就没有电感呢?

网友A:
nch> NMOS
25>2.5V IO
DNW>With DNW
OD>Overdrive
UD>underdrive
33/18>3.3V/1.8V IO
LVT>Low VT device
na>native device
mac>一般HV器件???待确认
去翻design rule,里头一边拿都会有truth tabl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h> NMOS
25>2.5V IO
DNW>With DNW

_mac好像是带有蒙特卡洛模型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_mac好像是带有蒙特卡洛模型的器件

之前遇到的mac结尾的都是1.8V or 5V HV器件,我也不确认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h> NMOS
25>2.5V IO
DNW>With DNW

你好,我也看到有人说可以查看design rule,但是我翻遍了PDK的安装目录也没有找到design rule,请问这些文件一般要从哪里看的?

网友C:
带mac的是含有寄生参数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看到有人说可以查看design rule,但是我翻遍了PDK的安装目录也没有找到design rule,请问这些 ...

提醒你,最新的tech file要看外面单独列出的,而不能看PDK里面的(PDK里面有的文件有时是旧版),除非确认PDK里的是最新版本。
PDK目录没有就让负责和Foundry对接的人去TSMC客户官网下载,正常PDK里包含所有的tech file,名字里包含DR的那份PDF就是design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最新的tech file要看外面单独列出的,而不能看PDK里面的(PDK里面有的文件有时是旧版),除非确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2019-07-20):
请问mlvt代表的是什么mos管?

网友:
同样想知道,顶一个

网友E(2020-11-30):
相知道ud和od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过驱动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最新的tech file要看外面单独列出的,而不能看PDK里面的(PDK里面有的文件有时是旧版),除非确 ...

the name with"DR" didn't find in PDK file. sadnes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相知道ud和od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过驱动是什么状态?

拿1.8V标准器件说明,OD,可以支持更高电压,比如18od2.5,支持2.5V高压,这种期间的tox更厚,ud与之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1.8V标准器件说明,OD,可以支持更高电压,比如18od2.5,支持2.5V高压,这种期间的tox更厚,ud与之相反 ...

网友G:
mac是Monte Carlo and Corner,如果要做蒙特卡洛分析,管子要用带有mac后缀的,我们都是用mac的管子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A:
nch> NMOS
25>2.5V IO
DNW>With DNW

除了 nch , 另外还有一个cell就直接是nmos的名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nch 和 nmos ) ?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C:
带mac的是含有寄生参数的器件

对,mac管模型更加准确,特别是噪声与后仿差距更小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D:
请问mlvt代表的是什么mos管?

medium low threshold voltage,可能lvt管子漏电过于严重,svt速度又慢,TSMC就在这两个中间出了个mlvt的管子来折衷。但是我仿真了一下lvt mlvt和svt的阈值电压还有gate端漏电,发现mlvt性能与svt管子更靠近些,基本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2022-03-06):
在安装工艺库的时候,第三次选项(选poly层和金属层的时候)有个“ind_1z1d”的,选择这个,表示支持电感。安装完后。工艺库里就会有电感了

网友(2022-05-23):
学到了,感谢

网友H(2022-08-31):
请问nch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mac是Monte Carlo and Corner,如果要做蒙特卡洛分析,管子要用带有mac后缀的,我们都是用mac的管子 ...

想问下  只有mac后缀的才能做蒙特卡洛仿真吗?  其它后缀的管子不能仿蒙特卡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  只有mac后缀的才能做蒙特卡洛仿真吗?  其它后缀的管子不能仿蒙特卡洛吗?
...

按照我的理解是的,如果PDK里面有_mac后缀和没有mac后缀的话,好像只有_mac的才能做MC仿真

网友J(2022-11-12):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看到有人说可以查看design rule,但是我翻遍了PDK的安装目录也没有找到design rule,请问这些 ...

楼主,所以这个文件应该在哪看呀

网友K(2023-01-05):
引用 网友J:
楼主,所以这个文件应该在哪看呀

新手同问,这个文件在哪查看?

网友:
DR文件foundry会给的啊

网友(2023-03-07):
还是不知道怎么来看这些后缀的含义

网友:
顶一下,新手必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拿1.8V标准器件说明,OD,可以支持更高电压,比如18od2.5,支持2.5V高压,这种期间的tox更厚,ud与之相反 ...

您好,请问18ud12管子中的12指的是Vds最高能承受1.2V吧?那gate是否能支持1.8V的电压?该管子可以承受Vgs=1.8V吗?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F:
拿1.8V标准器件说明,OD,可以支持更高电压,比如18od2.5,支持2.5V高压,这种期间的tox更厚,ud与之相反 ...

od器件和ud器件一般不会在制程上更改tox,实现方法更多是改变lengt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18ud12管子中的12指的是Vds最高能承受1.2V吧?那gate是否能支持1.8V的电压?该管子可以承受Vgs ...

12就是指工作电压1.2V,一般饱和状态下gs和ds加的电压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1.8V标准器件说明,OD,可以支持更高电压,比如18od2.5,支持2.5V高压,这种期间的tox更厚,ud与之相反 ...

tox  有变嘛?如果有变,是不是mask会多?

网友L(2023-08-11):
引用 网友G:
mac是Monte Carlo and Corner,如果要做蒙特卡洛分析,管子要用带有mac后缀的,我们都是用mac的管子 ...

mac 是指macro的缩写,并不是“Monte Carlo and Corner”,相当于TSMC 提供简化的宏观model意思。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L:
mac 是指macro的缩写,并不是“Monte Carlo and Corner”,相当于TSMC 提供简化的宏观model意思。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部分是在什么文档里面呀?

网友:
我肯定的是PDK model 文档里面有的,具体哪个,我不大记得了,应该是model 相关文档里的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K:
新手同问,这个文件在哪查看?

pdk安装目录下有个docs文件夹。但是可能不全,有的工艺文档是额外提供的

网友(2024-05-11):
请问用这个工艺库仿真时nmos定义写什么名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h> NMOS
25>2.5V IO
DNW>With DNW

thanks!

网友(2025-04-03):
适合新手小白,感谢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H:
请问nch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呀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