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约束参数设置

楼主(2019-06-10):
50资产
在使用vivado时序约束向导的时候,进行I/O约束的时候发现需要填入以下几个参数:
tco_min,tco_max,trce_dly_min,trce_dly_max,但是这几个参数我在芯片的datasheet上并没有查到,在网上找资料是这么说的:

                 tco_min与tco_max来自输入fpga芯片的datasheet。(我们需要从clock/data skew or data setup/hold times 转换出来。)                 trce_dly_min/trce_dly_max 来自pcb板延迟。(此延迟很难提前预知。)
不知道tco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另外trce_dly一般是要设置为多少呢.有人知道能指点一二吗,实在是困惑好多天,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A:
trace delay要根据走线长度来计算,根据板材选择传播速度,可以用90%光速来近似,除以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 delay要根据走线长度来计算,根据板材选择传播速度,可以用90%光速来近似,除以长度。 ...

是不是没有绘制PCB板这个参数就没法知道了呢?

网友:
Tco 是触发器建立稳定输出需要的时间。 Datasheet 应该可以找到 Tco min, Tco max

网友:
如果埋在板内的走线 按1/2光速来估计时延

网友:
这个我感觉是说上一级的FF的tco,你应该去查上一级芯片的tco。trce_dly需要根据线长线宽和PCB板材质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有绘制PCB板这个参数就没法知道了呢?

一般走线不会很长,可以估算,按楼下那位兄弟的速度估算方法delay=0.1/150000000=6.67e-10≈0.67ns.板子走线10cm已算比较长了。真要准确计算是很复杂的,要考虑介电常数,线宽间距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