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看看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9-06-10):
看看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1、电压交换

  这里所说的电压交换有3方面的含义。一是电压高、低变换。将交流或直流高电压变换为需要的低电压,或者将交流或直流低电压变换为需要的高电压。对交流电压进行高、低变换一般需要使用变压器,对直流电压进行高、低变换则需要较为复杂的电子线路。二是交、直流变换,即将市电220V通过整流、滤波变换为电子线路(简称电路)所需要的直流电压或是将直流电通过逆变装置变换为交流电压,例如轿车修理中将蓄电池的直流12V变换为交流220V。三是稳压。利用稳压器件或稳压电路,将电压不太稳定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变为非常稳定的电压,前者称为直流稳压,后者称为交流稳压。

  2、产生符合特定要求的交流信号

  无论在广播电视技术中,还是在通信技术、微电脑技术中,经常需要幅度或频率符合特定要求的交流信号,例如20~2000Hz的音频信号、525~1620kHz的高频信号、48~958MHz的超高频或甚高频信号以及不同频率和波形的脉冲信号。离散性的数字信号等,这些信号均由各种类型的振荡电路产生。

  3、信号放大

  收音机接收的广播信号、电视机接收的超高频或甚高频电视信号都是很微弱的。欲得到洪亮的广播声音和清晰的电视图像,都必须利用放大电路对来自空中的极其微弱的广播信号、电视信号进行放大。从事电子技术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放大电路。

  4、信号变换

  在电子元器件(PEF22824EV1.2)的应用中,有时需要将信号的幅度、频率和相位进行变换,以适应某种要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幅、调频及调相。平时收听的中波广播是调幅信号;收听的调频广播是调频信号;收看的电视广播,其中图像部分是调幅信号而伴音部分是调频信号;调相技术则在卫星电视广播中应用较多。与此相对应,有时需要将信号的幅度、频率或相位进行反变化,即将调幅、调频或调相信号“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在技术上称为解调制——简称解调。通常,将调幅信号的解调称为检波,将调频信号的解调称为鉴频,将调相信号的解调称为鉴相或相位检波。

  5、通断或大小控制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通过电路实现对某些物理量(或现象)的控制的情况很普遍。通常控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断控制,另一种是大小或强弱控制。例如,电路的接通与断开,信号的产生与停止,程序的运行与中断等,属于物理量的通断控制;信号频率的变高或降低,音量的增大或减小,电视画面的变亮或变暗等,属于大小或强弱控制。

  6、电路工作状态的反馈与监测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路工作状态的反馈、监测与保护措施已相当成熟,广泛应用于家电设备、工业自动控制及微电脑技术等领域。例如,空调运行中的自动降温、除霜、停机,计算机运行中的中断、搜索,电视机画面亮度的自动调整,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时序控制等。

  7、故障或事故的预防与保护

  以彩色电视机中的电源为例,一般均设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当电路消耗的功率过大或电压过高、器件温度过热时,自动切断电源或改为半压工作,可对事故的发生或扩大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从而对关键器件、贵重器件起到保护作用。

  8、物理量的转换

  在电子技术中,使用着各种各样的物理量转换器件。例如,利用话筒将声音信号转换为音频电信号,利用显像管将图像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利用湿敏器件将湿度信号转变为湿度电信号,利用压敏器件将机械压力转变为压力电信号等。这些专门用于不同物理量间转换的器件已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系列,一般称之为传感器。

  9、物理量的显示

  物理量的显示也可以理解为物理量的转换。例如,利用发光二极管显示电信号的有无或电路的工作情况,用数码管显示数字,利用液晶屏或等离子屏显示电视图像,利用示波管显示电信号的波形,利用音响器产生声音等。

  10、物理量的计量

  目前电子式计量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有取代传统指针式计量仪表之势。例如,数字式万用表、数字式电度表、数字式温度表、数字式各种流量表、电子秤等。这些数字式计量(测量)仪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使用方便、可实现远程计量等优点,其内部的关键结构均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测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