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L之后mos管少了一端的接触孔

楼主(2019-06-10):
如图,估计不是xl之后就这样的,应该不小心按到过什么键。只有这一个管子这样,少了一端的接触孔。
想搞懂一下,要怎么才能把这排接触孔调出来呢?以及按了啥接触孔才会消失?

网友A:
在属性里有一项Preserve Conn when abut,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属性里有一项Preserve Conn when abut,选上。

你好,我用的51版本的。q了之后没有这个选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51版本的。q了之后没有这个选项呢

你好,
那你可以尝试下面两种方法进行恢复:
1,重新调用;
2,找另一个器件与它“Abut”合并后,手动拉开;
……

网友B:
不是q 应该是e 或者shift e 里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q 应该是e 或者shift e 里找吧

你好,
她在这儿Q,显示属性,是为了找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这样的属性,这个属性是foundry的PDK制作Pcell时设置的,“Abut”这个功能是在设计Pcell时实现的,提供这个开关就是为了应对这个状况的。
可能有的PDK不提供吧~
你说的通过“Shift+E”打开设置,关闭“Abut server”,这个操作,想必楼主已经知道了。但是关闭“Abut server”恐怕并不能将关闭前合并的部分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她在这儿Q,显示属性,是为了找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这样的属性,这个属性是foundry的 ...

感谢大神

网友(2022-06-20):
先把管子 拉开,再点shift+e,ab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