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刘深渊课件问题

楼主(2019-06-10):
图中T1=1/wp,T2=1/wz,wc是0db带宽,请问高亮的公式是怎么推导的?没有见过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hase Locked Loops _nctu 劉深淵.pdf (3.97 MB, 下载次数: 48 )

网友A:
CP PLL的Phase Margin取决于PI补偿的Zero和Pole的距离(0dB的带宽位于Zero和Pole的乘积的根号处),这个公式应该是用想要的Phase Margin反推Pole相对于0dB带宽的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 PLL的Phase Margin取决于PI补偿的Zero和Pole的距离(0dB的带宽位于Zero和Pole的乘积的根号处),这个公式 ...

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 PLL的Phase Margin取决于PI补偿的Zero和Pole的距离(0dB的带宽位于Zero和Pole的乘积的根号处),这个公式 ...

是的,但不理解的是,已知相位裕度和0dB带宽就可以用这个高亮的公式推出极点的位置吗?请问这公式的出处或者可以麻烦您帮我简单推导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不理解的是,已知相位裕度和0dB带宽就可以用这个高亮的公式推出极点的位置吗?请问这公式的出处 ...

我估计是Pole/UGB=UGB/Zero=K, 然后用三角函数去化简
arctan(K)-arctan(1/K)=Phase Margin
但三角函数化简我都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Pole/UGB=UGB/Zero=K, 然后用三角函数去化简
arctan(K)-arctan(1/K)=Phase Margin
但三角函数化 ...

嗯,推了一下没有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