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

楼主(2019-06-10):
请教一个问题吗,我做的是前放电路,用的是折叠型共源共栅结构的mos管,pmos输入。输入信号是电荷脉冲(用电流源并联电容实现),由于输入信号很小——mv量级,在做瞬态仿真之前如何实现管子能够工作在直流偏置点上。并联一个电压源好像没有效果。

楼主:
就是在DC仿真后能否把输入的直流电压“固定”在某一个点上

网友A:
用电压源串联一个大电阻,接到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源串联一个大电阻,接到输入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