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算法的迭代的硬件实现与所需时钟数的关系

楼主(2019-06-10):
在软件的算法用FPGA实现的过程中,对一组M维向量实现N次迭代到得终值,本菜鸟的直觉反应是对M个寄存器(对应M维向量)进行N个CLK的迭代(每个CLK的上升沿迭代操作一次)。但是问题夫人解决要求我们用少于N个CLK实现,请问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展开循环,然后考虑迭代之间的数据依赖性,采用并行或者流水。

网友B:
可以考虑负沿设计,反正FPGA上,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负沿设计,反正FPGA上,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无法利用双边沿对同一个寄存器进行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循环,然后考虑迭代之间的数据依赖性,采用并行或者流水。

流水线不是会增加时钟的数量的吗?

网友:
根据你描述,N次迭代可以描述为Y= f(N)= f(f(N-1)) = ..... = f(f(f....f(1))) =  f(f(f....f(f(0)))).  FPGA一般只考虑posedge。 根据你每次迭代所需要的date path delay和 input/output delay (FPGA上更好估计) ,再根据你clk除去uncertainty之外的周期长度,得到每一级最多塞进几个迭代,比如3个,那么最终你可以用大约3倍的FPGA资源实现N/3 个clk 内得到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水线不是会增加时钟的数量的吗?

流水之后,电路可以不断地处理新数据,而不用等待上一次的结束。

假设电路的latency是10个clock cycle。如果不流水,10个cycle处理1组数据;如果流水,20个cycle可以处理10组数据。

流水之后,电路吞吐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