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产生的网表为什么不含节点连接信息和MOS管尺寸信息

楼主(2019-06-11):
我以前都是用Spectre,才开始用Hspice, Hspice是集结到Cadence ADE L 中的, 在ADE L 中产生网表时, 发现网表中只有MOS 管的列表, 但没有相互之间的连接信息,和MOS 管尺寸信息(如下),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呢, 恳请各位大神帮忙,多谢!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test_and2_buf_3v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and2_buf_3v a b vd33 vs33 y
m14 onc18__pmos3p3v
m13 onc18__pmos3p3v
m12 onc18__pmos3p3v
m11 onc18__pmos3p3v
m10 onc18__pmos3p3v
m19 onc18__nmos3p3v
m18 onc18__nmos3p3v
m17 onc18__nmos3p3v
m16 onc18__nmos3p3v
m15 onc18__nmos3p3v
.ends and2_buf_3v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test_and2_buf_3v
** View name: schematic
xi0 vdd vss vdd vss net3 and2_buf_3v
v1 vss 0 DC=0
v0 vdd 0 DC=3.3
.END

楼主:
如果我用analogLib 中的Nmos4 he Pmos4 搭电路, 出来的网表就既有尺寸,也有连接, 用厂家提供的库里的NMOS,PMOS 搭电路,出来的网表,只有孤零零的MOS,没有尺寸及连接。 电阻,电容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只是在用Hspice时存在,用spectre时正常

楼主:
哪位牛人帮帮忙

网友(2023-08-14):
不会用,还是用16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