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 Spectre 17.1.0.238.isr4 或更新的spectre

楼主(2019-06-11):
能否分享,或站内联系, 重谢。

网友:
同求,这个软件确实比较重要

网友:
请问一下,新的版本有什么新的功能吗?我怎么感觉老版本用着也挺好的啊?

楼主:
一个Foundry的新PDK,2019年的, 说支持2017年那个spectre版本,仿真时Spectre 出错:” The reason could be CMI2.0 or earlier version library is loaded, invalid encrypted data or earlier version of spectre.“ 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多谢各位支持!

网友:
五楼的,你那个问题未必是spectre版本的问题,可以到Google去找一下。

对比MMSIM15、Spectre 16和17,发现普通仿真问题不大,大型电路条件下多核仿真速度有很大区别,尤其是15 到 16。而16到17的APS仿真精度有不小的提升。现在的问题是17.10.124在很大的电路仿真时会崩溃(怀疑是破解的问题,但16.1就不会),所以想看看后面的ISR或者18.1有没有改进。

楼主:
谢谢6楼,我用 14, 15, 17.10.124, 都是同样错误, 因找不到更新的spectre, 现在换Hspice试试, 没想到也是问题一大堆, 产生的网表中MOS 管没有尺寸,互不相连,以前没用过Hspice, 也请哪位大牛解惑。见下
http://bbs.eetop.cn/thread-86117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6楼,我用 14, 15, 17.10.124, 都是同样错误, 因找不到更新的spectre, 现在换Hspice试试, 没想到 ...

因为你的错误中有“encrypted data”字样,你的网表中使用了加密code写的IP了吗?

楼主:
没有, 估计”encrypted data" 是foundry PDK 中自带的, 因为我看到PDK模型文件中有一段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估计”encrypted data" 是foundry PDK 中自带的, 因为我看到PDK模型文件中有一段乱码 ...

正常情况下,spectre会对加密代码自动解码,然后正常仿真。我唯一碰到的无法正常解码的是在AMS仿真器中,它调用了数字仿真器,所以出错。不知道你的情况,建议你可以考虑单独把这个加密code的器件用ahdl_include命令定义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A(2021-10-25):
引用 楼主:
一个Foundry的新PDK,2019年的, 说支持2017年那个spectre版本,仿真时Spectre 出错:” The reason could  ...

请问博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目前在方针一个加密IP时,也出现相同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博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目前在方针一个加密IP时,也出现相同error
...

没有, 不用这个PD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