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三星工艺中哪个层次相当于tsmc的psub2层

楼主(2019-06-11):
问题如标题所示。

网友A:
可以查看lvs验证文件找一下那一层,一般lvs文件开头都会有介绍,或者搜索关键词isolation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lvs验证文件找一下那一层,一般lvs文件开头都会有介绍,或者搜索关键词isolation找找看 ...

没找到啊

网友:
在lvs验证文件肯定是能找到的,因为能不能把psub隔开是在LVS验证文件定义的,或者你可以找找其他文档,比如design rule或者像TSMC一样有单独的文档介绍

网友:
刚好做过三星的工艺,应该是叫LSUB

网友:
三星工艺的叫LSUB

网友B:
5楼正解,SXCUT  draw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SXCUT  drawing

SXCUT是G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