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降沿的D触发器如何接?

楼主(2019-06-11):
下降沿的D触发器如何接?

网友A:
找个上升沿的,D多接个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上升沿的,D多接个反相器。

你好,是这样,我按照书上的接了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为了让c和c’同时作用因此c是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然后c'是一个反相器和一个传输门产生,然后进行仿真。在仿真过程中,要对clk和D进行设置,设置他们的脉冲周期,幅值,脉冲宽度,延迟。在仿真的过程中,发现设置不同的值的时候有的时候能够实现上升沿D触发器的效果,有的时候就不能,对clk和D的设置有什么讲究的吗? 还有就是在那里接反相器实现下降沿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我按照书上的接了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为了让c和c’同时作用因此c是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 ...

反相器插在原上升沿的D之前,这样你的下降沿输入被D触发器看到的就是个上升沿了。
验证功能的话,D和CK不要同时翻转,容易误检测,建议错开一些时间,比如1/4 CLK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插在原上升沿的D之前,这样你的下降沿输入被D触发器看到的就是个上升沿了。
验证功能的话,D和CK不 ...

在D前加一个反相器吗?

在这个图的哪里啊?

在这个图的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插在原上升沿的D之前,这样你的下降沿输入被D触发器看到的就是个上升沿了。
验证功能的话,D和CK不 ...

我在D前加了一个反向器,结果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插在原上升沿的D之前,这样你的下降沿输入被D触发器看到的就是个上升沿了。
验证功能的话,D和CK不 ...

上升沿D触发器的clk和D信号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