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itter仿真,用pss+pnoise和matlab得到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9-06-11):
用了两种方式得到jitter,前提都是先仿真pnoise。第一种得到pnoise的曲线,几下1k到10M各个点的pnoise,然后把这数值放大matlab程序。
第二种直接通过jcc或者jc得到jitter。
结果第一种结果要大几个数量级,这是为啥。
请各位指教

积分程序网上下的,如下,应该没问题。
function Jitter = Pn2Jitter(f, Lf, fc)
%
% Summary: Jitter (RMS) calculation from phase noise vs. frequency data.
%
% Calculates RMS jitter by integrating phase noise power data.
%  Phase noise data can be derived from graphical information or an
%  actual measurement data file.
%
% Usage:
%   Jitter = Pn2Jitter(f, Lf, fc)
% Inputs:
%   f:  Frequency vector (phase noise break points), in Hz, row or column.
%   Lf: Phase noise vector, in dBc/Hz, same dimensions, size(), as f.
%   fc: Carrier frequency, in Hz, a scalar.
% Output:
%   Jitter: RMS jitter, in seconds.
%
% Examples:
%  [1]   >> f = [10^0 10^1 10^3 10^4  10^6]; Lf = [-39 -73 -122 -131 -149];
%        >> Jitter = Pn2Jitter(f, Lf, 70e6)
%             Jitter = 2.3320e-011
%       Comparing fordahl application note AN-02-3{*} and jittertime.com{+}
%         calculations at fc = 70MHz
%        Pn2Jitter.m:                    23.320ps
%        AN-02-3 (graphical method):     21.135ps
%        AN-02-3 (numerical method):     24.11ps
%        Aeroflex PN9000 computation:    24.56ps
%        JitterTime.com calculation:     23.32ps
%
%    {*} fordahl Application Note AN-02-3:
%                                        "hase noise to Jitter conversion"
%        http://fordahl.com/images/phasenoise.pdf
%         As of 11 May 2007 it also appears here:
%          http://www.metatech.com.hk/appnote/fordahl/pdf/e_AN-02-3.pdf
%          http://www.metatech.com.tw/doc/appnote-fordahl/e-AN-02-3.pdf
%
%    {+} JitterTime Consulting LLC web calculator
%        http://www.jittertime.com/resources/pncalc.shtml
%         As of 5 May 2008
%
%  [2]   >> f =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4.6*10^9];
%        >> Lf = [-82  -80  -77  -112 -134 -146 -146    ]; format long
%        >> Jitter = Pn2Jitter(f, Lf, 2.25e9)
%             Jitter = 1.566598599875678e-012
%       Comparing ADI application note{$} calculations at fc = 2.25GHz
%        Pn2Jitter.m:  1.56659859987568ps
%        MT-008:       1.57ps
%        Raltron {&}:  1.56659857673259ps
%        JitterTime:   1.529ps--excluding the (4.6GHz, -146) data point,
%                               as 1GHz is the maximum allowed
%    {$} Analog Devices, Inc. (ADI) application note MT-008:
%                        "Converting Oscillator Phase Noise to Time Jitter"
%        http://www.analog.com/en/content/0,2886,760%255F%255F91502,00.html
%    {&} Raltron web RMS Phase Jitter calculator:
%                                       "Convert SSB phase noise to jitter"
%        http://www.raltron.com/cust/tools/osc.asp
%           Note:  Raltron is restricted to f(min) = 10Hz;
%                  therefore it cannot be used in this example [1].
%
%  [3]   >> f = [10^2 10^3 10^4  200*10^6]; Lf = [-125 -150 -174 -174];
%        >> Jitter = Pn2Jitter(f, Lf, 100e6)
%             Jitter = 6.4346e-014
%       Comparing ADI application note{$} calculations at fc = 100MHz
%        Pn2Jitter.m: 0.064346ps
%        MT-008:      0.064ps
%        JitterTime:  0.065ps
%
% Note:
%   f and Lf must be the same length, lest you get an error and this
%         Improbable Result:  Jitter = 42 + 42i.
%
%  (A spreadsheet, noise.xls, is available from Wenzel Associates, Inc. at
%   http://www.wenzel.com, "Allan Variance from Phase Noise."
%   It requires as input tangents to the plotted measured phase noise data,
%   with slopes of 1/(f^n)--not the actual data itself--for the
%   calculation.  The app. note from fordahl discusses this method, in
%   addition to numerical, to calculate jitter.  This graphical straight-
%   line approximation integration technique tends to underestimate total
%   RMS jitter.)
%
%  [4]   Data can also be imported directly from an Aeroflex PN9000 ASCII
%         file, after removing extraneous text.  How to do it:
%        (1) In Excel, import the PN9000 data file as Tab-delimited data,
%        (2) Remove superfluous columns and first 3 rows, leaving 2 columns
%             with frequency (Hz) and Lf (dBc/Hz) data only.
%             (With the new PN9000 as of April 2006, only the first row
%             is to be removed, and there are only two columns.
%             I may take advantage of this in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is
%              program,thereby eliminating the need to edit the data),
%        (3) Save As -> Text (MS-DOS) (*.txt), e.g., a:\Stuff.txt,
%        (4) At the MATLAB Command Window prompt:
%             >> load 'a:\Stuff.txt' -ascii
%            Now Stuff is a MATLAB workspace variable with the
%             phase noise data,
%        (5) >> Pn2Jitter(Stuff(:,1), Stuff(:,2), fc);
%              (assuming fc has been defined)
%       One 10MHz carrier data set resulted in the following:
%        Pn2Jitter.m:         368.33fs
%        PN9000 calculation:  375fs
%
% Runs at least as far back as MATLAB version 5.3 (R11.1).
%
% Copyright (c) 2005 by Arne Buck, Axolotol Design, Inc. Friday 13 May 2005
%   arne   (d 0 t)   buck   [a +]   alum   {D o +}   mit   (d 0 +}   e d  u
%   $Revision: 1.2 $  $Date: 2005/05/13 23:42:42 $
%
% License to use and modify this code is granted freely, without warranty,
%  to all as long as the original author is referenced and attributed
%  as such.  The original author maintains the right to be solely
%  associated with this work.  So there.

% Bug fixes to resolve problematic data resulting in division by 0, or
%  excessive exponents beyond MATLAB's capability of realmin (2.2251e-308)
%  and realmax (1.7977e+308); no demonstrable effect on jitter calculation
% AB 18May2005 Fix /0 bug for *exactly* -10.000dB difference in adjacent Lf
% AB 24May2005 Fix large and small exponents resulting from PN9000 data
% AB 11May2007 Improve documentation, update URLs
% AB  5May2008 Verify and update URLs
tic
%%  It's almost nine o'clock.  We've got to go to work.
L = length(Lf);
if L == length(f)
% Fix ill-conditioned data.
I=find(diff(Lf) == -10); Lf(I) = Lf(I) + I/10^6; % Diddle adjacent Lf with
                                             % a diff=-10.00dB, avoid ai:/0
% Just say "No" to For loops.
lp = L - 1; Lfm = Lf(1:lp); LfM = Lf(2); % m~car+, M=cdr
fm  = f(1:lp); fM = f(2);  ai = (LfM-Lfm) ./ (log10(fM) - log10(fm));
% Cull out problematic fine-sieve data from the PN9000.
Iinf = find( (fm.^(-ai/10) == inf) | fm.^(-ai/10)<10^(-300)); % Find Inf

fm(Iinf) = []; fM(Iinf-1) = []; Lfm(Iinf) = []; LfM(Iinf-1) = [];
ai(Iinf) = []; f(Iinf) = []; Lf(Iinf) = [];

% Where's the beef?
Jitter = ...
    1/(2*pi*fc)*sqrt(2*sum( 10.^(Lfm/10) .* (fm.^(-ai/10)) ./ (ai/10+1)...
    .* (fM.^(ai/10+1) - fm.^(ai/10+1)) ));

else
    disp('> > Oops!');
    disp('> > > The f&Lf vector lengths are unequal.  Where''s the data?')
    Jitter = sqrt(sqrt(-12446784));
end % if L
toc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是Jc,Jcc,pnoise。Pnoise对应于 Jee,phase or edge 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是Jc,Jcc,pnoise。Pnoise对应于 Jee,phase or edge jitter。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之前只听过jc和jcc,pnoise。jee我查了下说是触发到相应时间不确定的jitter(官方文档jitterAN和网页上都有说)。
jc和jcc应该好理解,一个是理想时钟和实际时钟的误差,一个是前一个周期和后一个周期的误差。jcc应该是可以通过积分pnoise得到?(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jee我不知道在仿真中到底代表什么,jee是从pnoise得到?那jcc和pnoise又是什么关系呢?jee既然是输入到相应的jitter,这个跟一个自由震荡的vco有什么关系?不懂啊
我看过你在另一个地方说过pnoise和jee的关系,我按你的方法,jee可以通过转换得到pnoise(两者大小几乎一样,只是单双边带的问题)

来自网页

来自网页

网友B:
我也想请教个问题,JCC的积分区间怎么选取,低了1/f噪声大,高了谐波又会包含进去,什么区间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请教个问题,JCC的积分区间怎么选取,低了1/f噪声大,高了谐波又会包含进去,什么区间比较合理? ...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是Jc,Jcc,pnoise。Pnoise对应于 Jee,phase or edge jitter。

还是没有明白你的回答跟我的提问有什么联系,我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积分得到的jitter和用cadence直接得到的jcc不一样,我找了国外两个帖子,大概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人真正回答。我试了下积分程序是对的,为什么cadence得到的jcc要小那么多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and-transient-noise
https://www.edaboard.com/showthr ... e-jitter-simulation

求指教多谢!!

在cadence网站也问了要我去找customer support,尴尬了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different-results

网友C:
phase noise积分是归一化的jee(absolute jitter), jc是cycle jitter, jcc是cycle-cycle 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ase noise积分是归一化的jee(absolute jitter), jc是cycle jitter, jcc是cycle-cycle jitter

感谢回答大概知道了absolute jitter是从phase noise积分出来的,但是积分出来有500p,然后jcc只有50f。明显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什么原因。粗略看积分是没问题的。1K到100k积分部分占了绝大部分。不知道积分区间怎么去定义。

网友A:
我说了,Pnoise对于的是Jee,积分出来的是jee,不是J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Pnoise对于的是Jee,积分出来的是jee,不是Jcc。

谢谢!
我查了下jee和jcc的概念和从phase noise积分过来的公式,jcc大概就是在jee的基础上加了一个sin的因子,理论上jee会大点,但应该不会大很大。这里看到的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ed-circuit/jitter-summary/
目前jee大了jcc几个数量级。目前在研究两种方式得到的jitter为什么差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ase noise积分是归一化的jee(absolute jitter), jc是cycle jitter, jcc是cycle-cycle 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是Jc,Jcc,pnoise。Pnoise对应于 Jee,phase or edge jitter。

如果,cycle to cycle jitter 是50f,而jee是500p这样子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ase noise积分是归一化的jee(absolute jitter), jc是cycle jitter, jcc是cycle-cycle jitter

如果,cycle to cycle jitter 是50f,而jee是500p这样子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cycle to cycle jitter 是50f,而jee是500p这样子正常吗?

正常

楼主:
感觉不对啊。从公式来看不应该差这么多。一个是50f一个500p(不是500f)。我感觉pnoise里边直接得到的jcc不对

楼主:
刚我用cadence的计算器算了下,jcc和jc结果还真是对的上的。jee和jc为啥差那么多啊?不明白

网友A:
VCO的Jee 500ns都有可能。你那个公式积分上限下限很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的Jee 500ns都有可能。你那个公式积分上限下限很不严谨。

多谢指点!我也是一直疑惑jitter的积分区间要怎么取。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一般只看看jcc和jc?
jee如果积分出来那么大,而且跟积分区间有很大关系,是不是就没什么参考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的Jee 500ns都有可能。你那个公式积分上限下限很不严谨。

或者说,如果我想从phase noise得到absolute jitter是不是不太好得到?因为积分区间的问题

网友D(2021-11-15):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时钟接收电路jitter的仿真,我关注的是沿之间的偏差,即Jee,但是我在ADE中进行Pss+Pnoise仿真,得到的Jee曲线是一条横轴为频率,纵轴为fs/sqrt(Hz)的曲线,所以,对该曲线进行积分就是我要的jitter吗?但这个数字要比我通过眼图观测到的数值要高的很多,请问该如何做呢?
还有就是看到一些paper做时钟电路的jitter仿真时是通过算出sample点的噪声,然后在除以斜率(slope),就能得到jitter,请问有了解吗?

网友(2022-01-10):
学习到了,很有用!

网友(2022-03-08):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谢谢分享~~

网友(2022-11-18):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学习一下

网友(2023-02-24):
你好,这个代码是直接复制成一个函数,然后另外开一个窗口做仿真吗?为什么我的显示NAN呢?

网友(2023-08-12):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谢谢 很有用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时钟接收电路jitter的仿真,我关注的是沿之间的偏差,即Jee,但是我在ADE ...

你好你观察那个曲线,其实上面显示的数值就是你的Jee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也是一直疑惑jitter的积分区间要怎么取。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一般只看看jcc和jc?
jee如果积 ...

楼主您好,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因为Jee Jc Jcc的计算方式不同,对于不同电路,可能会更倾向于参考其中某一种jitter?所以我这里还是比较疑惑在正常评估jitter大小时,以哪个为参考依据更好,非常感谢。

网友(2024-01-19):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网友:
上传文件,不要直接贴进来,看到好多表情

网友(2024-07-26):
Mark,明天到电脑上看看

网友E(2024-10-10):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main form出来之后没有jc和JCC选项呀?是在设置pss和pnoise仿真的哪里需要勾选啊?

网友(2025-06-15):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看看就懂

谢谢xd,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在这个帖子下找到这个ra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main form出来之后没有jc和JCC选项呀?是在设置pss和pnoise仿真的哪里需要勾选啊? ...

pss+pnoise仿完就有jc和jcc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