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下面这个功能用脚本怎么实现,perl或者python,或者bash

楼主(2019-06-12):
把目录下面的文件的文件名里面的一个关键词A批量改成B,怎么操作?(就是文件名分别为A_C,A_D,A_F,A_G等,把这些批量替换成B_C,B_D,B_F,B_G等),同时把这些文件里面的所有关键词A也由B替代,怎么操作

网友A:
for var in A_*;do sed -i 's/A_/B_/g' $var; mv -f "$var" `echo "$var"|sed 's/A_/B_/g'`;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var in A_*;do sed -i 's/A_/B_/g' $var; mv -f "$var" `echo "$var"|sed 's/A_/B_/g'`;done

看起来好厉害啊,这是shell吗

楼主:
for var in A_*;do sed -i 's/A_/B_/g' $var;这一句就能批量修改文件名吗

网友(2019-10-11):
引用 楼主:
for var in A_*;do sed -i 's/A_/B_/g' $var;这一句就能批量修改文件名吗

这句是改内容, 后面一句才是改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