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不检查ERC怎么办?

楼主(2019-06-12):
lvs不检查ERC,所有soft connect都不检查,这个是command file有问题吗?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commandfile里面是否有ERC相关检查项,是否存在开关控制是否检查
其次一定要确保LVS设定档中的POWER NAME和GROUND NAME设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commandfile里面是否有ERC相关检查项,是否存在开关控制是否检查
其次一定要确保LVS设定档 ...

lvs results中没有erc.results相关的结果,应该是command file出错了,这就尴尬了,咱也看不懂,咱也不敢问。

网友:
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