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地址到SLAVE设备寄存器怎样映射

楼主(2019-06-12):
AHB协议中,从设备必须要按照1KB地址对齐,就是说地址线至少要有10根。但是如果一个从设备只使用了5根地址线,这时,只要地址线的低5位相同,就会访问到某个寄存器,那么高位的地址线如何处理?比如,访问10'b00000_10101和10'b11111_10101时,期望第一个地址访问到寄存器,第二个是个无效地址,但是实际可能会出现二者访问到了同一个寄存器。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对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一个sel信号啊,HSEL选择高位地址。

网友:
译码要译全

网友(2019-10-12):
hsel信号会译码地址的,选中slave之后,再找里面的偏移地址

楼主(2020-08-24):
当时刚开始看,不太懂,现在清楚了,实际上就是HSEL+偏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