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打印log,时间点精度设置在哪

楼主(2019-06-12):
UVM打印信息,时刻点打印,第一个是默认fs , 第二个是ns ; 两种的Makefile类似,编译选项都有-timescale=1ns/1ps ;
想知道这个打印log 时刻精度,是在哪设置的了?

1、UVM_ERROR ../tc/tc_123.sv(87) @ 2931800000000: uvm_test_top [tc_123] timeout_code_err test wrong

2、UVM_ERROR ../tc/tc_123.sv(179) @ 1504400 ns: uvm_test_top [tc_123]  test error!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是不是调用了$timeformat系统函数,这个函数的参数含义最好看一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