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的仿真

楼主(2019-06-12):
我按照书上的接了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为了让c和c’同时作用因此c是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然后c’是一个反相器和一个传输门产生,然后进行仿真。
在仿真过程中,要对clk和D进行设置,设置他们的脉冲周期,幅值,脉冲宽度,延迟。在仿真的过程中,发现设置不同的值的时候有的时候能够实现上升沿D触发器的效果,有的时候就不能,对ck和D的设置有什么讲究的吗?还有就是在哪里接反相器实现下降沿触发的效果?

书上的参考

书上的参考

自己连的示意图

自己连的示意图

对clk的设置

对clk的设置

对d的设置

对d的设置

仿真有上升沿触发的效果

仿真有上升沿触发的效果

把D的延时变为5s后没有触发的效果

把D的延时变为5s后没有触发的效果

网友A:
下降沿触发:在你原基础上,让C’信号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C信号通过反向器加传输门产生;

信号源的设置:CK信号可以不用改,D信号建议频率不要是CK信号的倍数,否则信号形式过于单一,建议不要让CK边沿触发时,D信号发生变化。理论上vpulse信号源可以用,但我一般用号源,可以对D信号更好地模拟D端信号。

网友:
仿真D触发器比较好的方法是把反向输出端接到输入端,构成二分频电路,这样可以很好地评估你想要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触发:在你原基础上,让C’信号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C信号通过反向器加传输门产生;

信号源的设置: ...

你好,我还是不清楚D触发器的仿真要怎么仿,clk信号怎么设置,D信号怎么设置?你用的信号是什么?不是脉冲信号吗?

网友(2019-08-07):
为什么clk的非信号要在反相器后面加传输门,为了增加延时吗?因为set up和hold up的时间吗?
如果在clk信号后接两个反相器,第一级反相器输出clk的非,第二级自然就是clk了。

网友B(2023-04-10):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触发:在你原基础上,让C’信号通过两个反相器产生,C信号通过反向器加传输门产生;

信号源的设置: ...

您好,可以说一下你用的是信号源的英文名称吗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说一下你用的是信号源的英文名称吗

他说的因该是v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