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没有MOS管

楼主(2019-06-12):
版图可以完成DRC与LVS仿真,但是在进行PEX提取参数后仿时,生成的calibreview只有寄生电容没有MOS管元件

calview.cellmap

calview.cellmap

CIW

CIW

网友(2019-07-16):
你这calview.cellmap是错的
你仅定义了寄生电容的symbol是让去analogLib中读取,而mos啥的都没都指定,当然会报出来你那些error了,你应该把mos指定到你的pdk library去对应
另外提一句为何不用foundry提供的calview.cellmap呢?

网友(2021-01-07):
LZ问题已经解决了么?我提取出来的calview.cellmap是空的,是哪里出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