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时使用$readmemb(file,mem),但netlist仿真,mem从reg变为wire,报错了

楼主(2019-06-12):
求助一下大家,rtl仿真使用$readmemb(file,mem),mem为reg类型,但netlist仿真,mem从reg变为wire,报错了。

此类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先读到一个内部数组,然后force到mem上。。。。。。

网友B:
你的memory不是macro,register搭的?如果是register搭的那就找到Q端force,然后一个cycle后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到一个内部数组,然后force到mem上。。。。。。

多谢,我通过deposit给这些wire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emory不是macro,register搭的?如果是register搭的那就找到Q端force,然后一个cycle后释放。 ...

rtl定义为reg [31:0] mem [0:127]这种,netlist变为 wire [0:4095],我通过deposit给wire赋值了

网友:
嗯,deposit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