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图中红框内get函数是哪个类的 ?

楼主(2019-06-12):
求教, 红框内get函数是 属于registry类吗 ?
只看到过new函数这样用,不确定get是registry类的函数吗 ?

网友A:
get函数属于class driver吧,你这个是在看`uvm_component_utils 宏的展开吧,就是关于如何实现factory的注册机制。

网友:
grep 一下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函数属于class driver吧,你这个是在看`uvm_component_utils 宏的展开吧,就是关于如何实现factory的注 ...

是在看registry类,
有谁对systemverilog理解的比较深刻的吗 ? systemverilog的每个类是不是都有new()  , get() ... 函数 ?查不到get()函数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看registry类,
有谁对systemverilog理解的比较深刻的吗 ? systemverilog的每个类是不是都有new()   ...

每个class都有new(),但是不是每个class都有get()

楼主:
应该是可以 确认get()就是registry类的函数吧 ?

网友(2019-07-15):
uvm_object/uvm_component基类没有?

网友:
后面不是定义了this type ge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