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遇见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9-06-12):
这2天小弟在安装sys2016版本的时候 ,生成license的时候hostid和hostname=都是按照教程来的 但是验证license的时候就报错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cl/license/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12-Jun-2019 (SCL_11.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这里省略是检查过程几千行。。。。
Licensed to student@eetop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20040ff78dfc, Issued on: 1/8/2030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输入vcs dve等命令也是提示命令未找到 ,
下面是环境变量
#dve
export PATH="/vcs/gui/dve/bin:"$PATH
#VCS
export PATH="/vcs/gui/dve/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scl/amd64/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scl/amd64/bin/lmgrd -c /scl/license/synopsys.dat -l /scl/amd64/bin/lmgrd.log"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IC3
export LM_LICENSE_FILE=/scl/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VCS_HOME="/vcs"
export DVE_HOME="/vcs/gui/dve"
alias vcs="vcs –full64"
alias dve="dve –full64"

求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license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各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同样的过程,我在两台win10 pc上分别做的license,一个成功,一个不行。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在不同的电脑上重新做,或者在虚拟机里装个win7试试。

网友A: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feature的问题吧

网友: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楼主:
已经解决  license的问题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谢谢哈

网友:
如何解决的?楼主详解。。。谢谢了

网友(2019-08-0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license的问题 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谢谢哈

网友(2019-11-23):
重新创建了一遍license吗

网友(2020-01-1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license的问题 换了就可以了

换了什么?换电脑?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license的问题 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

网友(2020-02-28):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

license问题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A: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 ...

feature是干什么的,怎么改啊,大神

网友(2020-10-01):
楼主能解释一下么? 谢了

网友(2020-11-30):
能分享一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C(2021-01-14):
因为截止到2020年,网络上流传的破解软件就不能直接傻瓜用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文件之后才能用。
分以下步骤:
        1.将Synopsys.src文件里面的所有跟时间有关的数字改成比较新的合理的值,比如2020改为2030,2003改成2020,等等。Synopsys.src在packs文件夹下。
        2.然后其他按步进行就好了。
         3.还不行的话,把Synopsys_SSS_Feature_Keygen里面的Synopsys.src也改一下。

网友:
因为截止到2020年,网络上流传的破解软件就不能直接傻瓜用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文件之后才能用。
分以下步骤:
        1.将Synopsys.src文件里面的所有跟时间有关的数字改成比较新的合理的值,比如2020改为2030,2003改成2020,等等。Synopsys.src在packs文件夹下。
        2.然后其他按步进行就好了
        3.还不行的话 Synopsys_SSS_Feature_Keygen里面的Synopsys.src也改一下

网友(2021-04-06):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如何生成的license,可以把破解文件贴出来么?

网友:
同遇到该问题 请问是重新生成后做了什么改动?

网友(2023-11-2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截止到2020年,网络上流传的破解软件就不能直接傻瓜用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文件之后才能用。
分以 ...

网友D(2025-09-26):
# Set Synopsys_Common_Licensing environment
setenv PATH "/home/rfic/tools/Synopsys/scl/2025.03/linux64/bin{PATH}"
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
setenv LM_LICENSE_FILE "/home/rfic/tools/Synopsys/scl/2025.03/admin/license/Synopsys.dat"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5@localhost.localdomai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Set Synopsys_Common_Licensing environment
setenv PATH "/home/rfic/tools/Synopsys/scl/2025.03/linux ...

大佬,请问有安装包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 Set Synopsys_Common_Licensing environment
setenv PATH "/home/rfic/tools/Synopsys/scl/2025.03/linux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问有安装包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这个已经有大佬分享出来各种安装包了

不过S家的安装需要一个额外的installer工具,就是第二个链接[先安装这个]

还有scl工具(许可管理),就是第三个链接(注意这个版本需要更新一点)

S家部分工具(版本2023.12-SP3)百度网盘下载,禁止商业用途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节日分享:Synopys installer v5.8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2025_3月,最新的sys installer和scl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2025-12-02):
引用 网友F: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份Synopsys.src文件

额,我也是从网购的虚拟机里面拷出来的,里面直接有个现成的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l有没有安装补丁

1patch么?这个有的,但是还是不得行。各种破解软件和教程我都有,就是和谐不成功,快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