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ncounter在创建时钟树时cells list是空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2):
不知道是不是库的问题,各位大神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
之前的import,placement和SRoute 都没有问题,在时钟树这一块卡住了。

楼主:
技术lef和物理lef都读入了,时序lib也在configure MMMC读入了,还是没有没有cells list

网友:
适用脚本:
get_lib_cells 确定lib是否读取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