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for Cadence Xcelium

楼主(2019-06-12):
Hello, friends!

Need license for Xcelium 18.03.001. Help, pleas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18.00 - Failed
Xcelium_Single_Core 18.00 - Failed
Xcelium_Safety 18.00 - Failed
Xcelium_Multi_Core 18.00 - Failed
Xcelium_For_Partners 18.00 - Failed

Thanks!

网友A:
1. 用已经有的Cadence License,加上这些Features (feature 后面部分随便写,Copy别的Feature也行);
2. 用破解软件patch一遍Xcelium;

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what is the "破解软件" ?  Is that Same as Incisive15.2 patch;

网友:
Xcelium_Incubation_General 1.0 - Fai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用已经有的Cadence License,加上这些Features (feature 后面部分随便写,Copy别的Feature也行);
2.  ...

Can you help
Xcelium_Incubation_General 1.0 - Failed
Problem?

网友(2019-07-20):
Can anyone share XCELIUMMAIN_18.03.001 instalation packages..?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A:
1. 用已经有的Cadence License,加上这些Features (feature 后面部分随便写,Copy别的Feature也行);
2.  ...

请问哪里有patch文件,如何patch 比较新的cadence 软件

网友(2020-06-02):
add Xcelium_Incubation_General  in license file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A:
1. 用已经有的Cadence License,加上这些Features (feature 后面部分随便写,Copy别的Feature也行);
2.  ...

不懂patch在哪?

网友(2023-09-04):
环境变量 怎么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