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低噪声放大器LNA的最佳噪声点跟最佳功率匹配点不在一点?

楼主(2019-06-13):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低噪声放大器LNA的最佳噪声点跟最佳功率匹配点不在一点?

网友A:
池保勇的射频电路有讲。拿最简单的共源极MOS管放大器来讲。其最优噪声对应的源阻抗(也可以用导纳参数)有实部G 也有虚部B,而我们知道一个MOS管栅端看进去就是个电容,那么阻抗只有虚部。那么最优噪声匹配和最佳功率匹配指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池保勇的射频电路有讲。拿最简单的共源极MOS管放大器来讲。其最优噪声对应的源阻抗(也可以用导纳参数)有 ...

感谢,我昨天也看到了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