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工具怎么设置进入下一层显示全部layer

楼主(2019-06-13):
如图,从上一层进入下一层,显示的是cell的框,然后又要按shift + F 才能显示所有的layer,每次找pin 都要在下一个图层重新找,在哪儿设置能在进入下一个图层的时候直接显示所有layer

网友A:
你直接在上一层就全部显示,然后用Ctrl +D+X直接进入下层,貌似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上一层就全部显示,然后用Ctrl +D+X直接进入下层,貌似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

Ctrl+X是直接调整原点了

网友:
按e 找到display levels
start  0
stop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