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frequency和area选择问题

楼主(2019-06-14):
一、DC综合问题
我设计的电路中,第一个模块中,从输入信号到寄存器需要两个时钟周期,该如何加多周期约束? -from ??? -to reg/D

二、频率和面积
要求:
1、工作时钟频率可达到500MHz
2、时钟收敛频率越高,逻辑面积越小

该如何选择?现在速度可以做到1G,面积自然也大

网友:
1: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再配合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2: 直接设置到你目标频率,DC会自动把area最小(set_max_area 0)。

这个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