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ant_lef 提取參數問題

楼主(2019-06-14):
Hi :
我想再abstract ant_lef 提取此 ANTENNAMAXCUTCAR 參數 . 我應該要如何去設定import lef ?
可否請大師求解 ?

网友A:
abstract 菜单中选择file->import->LEF 导入lef文件
提取antenna 在extract step中选择antenna 选项将要计算的pin勾选(input,output,inout等等),在layer assignment for antenna regions 中建立好gate,drain 区域,选择use different layer assignments for antenna …,在下面的layer assignment for antenna extraction 中添加od,co,po层,还有金属和via
孔直到顶层,然后就可以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tract 菜单中选择file->import->LEF 导入lef文件
提取antenna 在extract step中选择antenna 选项将要计 ...

有依照以上此步驟 . 但依舊抽不出此參數 .
1 . 但import lef 檔中沒有加入antennamaxcutcar這個參數值 . 這樣是否也可以抽得出此參數 ???
2 . 若要再 import lef 檔加入此參數 . 我應該要如何加 ?

网友A:
没这么做过,一次性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做过,一次性提出来了

Hi :
請問在提取後.有提取出antennamaxcutcar這個參數嗎???

您再import lef 時 . 是否有定義此antennamaxcutcar參數 ?

可否指導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