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传输门为什么需要六个管子?

楼主(2019-06-14):
这个传输门为什么需要六个管子?下方两边的管子是干什么的?

网友:
几个猜想
(1)这种schematic画法,和layout摆法对应
(2)做传输门PMOS和NMOS本身3:1最合适
(3)多余N管作为电容用,使驱动N管的时钟和P管时钟负载相当
(4)多余N管作,N P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带来的电荷量相同,抵消。

网友:
为了layout好匹配做dummy?

网友A:
一般要 charge inject or clock feed through, 会前后  串短路  1/2size MOS
但是 Pmos 没有  WHY ??

网友:
上方三个p管是为了增强pmos管传输高电压的能力,pmos空穴比nmos电子的传导能力要差,下方管子一方面是为了在做layout的时候匹配,还有一方面用这种连接方式可以满足Vgs>>Vth的条件就可以形成电容,且nmos管是"正压"导通,传输逻辑"0",此时Vg-Vs>>Vth可以做耦合电容了,真是一举两得,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慢開快關 (?)

网友:
同意楼上的,P管和N管3:1,多余N管作dummy,使N管和P管的时钟负载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 charge inject or clock feed through, 会前后  串短路  1/2size MOS  但是  Pmos 没有  WHY ??

...

P管是三管并联
N管是一管有效,两管short,而且栅短接的
感觉注入的抵消靠P管和N管来抵消的,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管是三管并联
N管是一管有效,两管short,而且栅短接的
感觉注入的抵消靠P管和N管来抵消的,怎么觉得有 ...

注入和vgs有关,N管的两个dummy vgs和开关管vgs一样的。N管和P管只能抵消一部分。
减小注入和馈通带来误差的办法有:CMOS开关;dummy开关; 减小开关尺寸;慢时钟、快时钟;bootstrap开关;差分结构;下极板提前关断?
使这一误差小:(1)减少注入电荷量;(2)注入的同时释放一部分抵消;(3)使注入量和输入无关,不产生非线性
至于效果有多少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C:
据说这种开关,还是专利哦我去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种开关,还是专利哦我去

请问能提供一下这篇专利的专利号吗?

网友: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4-01-17):
仿真出来的效果并没有单独的传输门效果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这个尺寸为什么设置的这么大,为什么不采用最小尺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