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的时候显示连接到VDD 和VSS的数量不一致

楼主(2019-06-14):
ICC中verify_pg_nets通过,verify_lvs通过,出数据后,没有变动版图,直接做的lvs,label也已经打好,但还是出现了错误,显示layout连接到VDD和VSS的数量比source要少8条,理论上说,我没有动过版图,gds和lvs.v是从同一个cell中写出来的,lvs应该能直接通过才是,为什么会报这样的错误?
注:derive_pg_connection也已经做过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floating 的VDD/VSS shape, 即有没有那条net icc 里面叫VDD, 但是没有跟打了tag 的VDD 连一起。

网友B:
单纯从你的这个截图上,是没办法分析原因的。
另外,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ICC里面所有检查都过了,然后从同一个DB出gds和lvs.v就必须一定能过lvs,如果是这样,那做lvs就毫无意义了。
LVS的目的,就是担心你的gds实现上和你的netlist对不上。比如你用了某些特殊的IP,比如你某些signal出现了short,比如你自己的pg连接没理清楚。所以,lvs一次过不了才应该是常态。

网友:
三楼说的对,LVS还是需要仔细看的,不是几张图就能发现原因的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还有net short,或者derive_pg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floating 的VDD/VSS shape, 即有没有那条net icc 里面叫VDD, 但是没有跟打了tag 的VDD 连一 ...

好的,谢谢你,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你的这个截图上,是没办法分析原因的。
另外,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ICC里面所有检查都 ...

新手,现在还是很多东西不懂,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还有net short,或者derive_pg有问题

derive_pg应该没有问题,在出数据特意运行了几次这个命令了,net short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第一我在icc中运行过Verify_lvs和verify_zrt_route,都没有报错;第二,我做DRC的时候也没有动过版图,直接做的lvs,所以感觉出现short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floating 的VDD/VSS shape, 即有没有那条net icc 里面叫VDD, 但是没有跟打了tag 的VDD 连一 ...

大佬,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有floating VDD/VSS shape,那在icc中执行命令,verify_pg_nets,会报错吗?或者会有提示吗?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见你的图,只看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