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有关BANDGAP电路但是又不使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

楼主(2019-06-14):
如题所示,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用工作在弱反型区的MOS管做bandgap

网友B:
这类论文论坛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工作在弱反型区的MOS管做bandgap

我需要使用耗尽管来做,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论文论坛里很多

我需要用耗尽管来做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传说有用mos的表面态来玩低温漂的reference的。

网友:
MOS的指数电流来做

网友:
亚阈值区MOS管。或者用耗尽管加增强管

网友(2020-11-24):
同求,在哪里呢?楼上的各位大侠给点连接吧?

网友:
耗尽管一样也能做,凑△Vgs就可以了

网友:
的确可以用VGS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