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度量导出拓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14):
由度量导出拓扑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9-11-22):
就是由对应定义的尺子,即数学意义上的测量单位,把你要测量的目标结构,即拓扑,表示出来。

你可以定义无数种测量方式,如果测量手段在数学上是有意义的,那么你的测量结果即使表示方式不同,但应该是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