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找故障

楼主(2019-06-14):
1、测量电压法寻找故障PCB板
  首先要确认的是各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其次检查各种参考电压是否正常,另外还有各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例如,一般的硅三极管导通时,BE结电压在0.7V左右,而CE结电压则在0.3V左右或者更小。如果一个三极管的BE结电压大于0.7V(特殊三极管除外,例如达林顿管等),可能就是BE结就开路。
  2、信号注入法寻找故障PCB板
  将信号源加至输入端,然后依次往后测量各点的波形,看是否正常,以找到故障点。有时也会用更简单的办法,例如用手握一个镊子,去碰触各级的输入端,看输出端是否有反应,这在音频、视频等放大电路中常使用(但要注意,热底板的电路或者电压高的电路,不能使用此法,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如果碰前一级没有反应,而碰后一级有反应,则说明问题出在前一级,应重点检查。
  3、其他寻找故障PCB板的方法
  还有很多其它的寻找故障点的方法,例如看、听、闻、摸等。
  “看”:看元件有无明显的机械损坏,例如破裂、烧黑、变形等;
  “听”:听工作声音是否正常,例如一些不该响的东西在响,该响的地方不响或者声音不正常等;
  “闻”:检查是否有异味,例如烧焦的味道、电容电解液的味道等,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电子维修人员来说,对这些气味是很敏感的;
  “摸”:用手去试探器件的温度是否正常,例如太热,或者太凉。
  一些功率器件,工作起来时会发热,如果摸上去是凉的,则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没有工作起来。但如果不该热的地方热了或者该热的地方太热了,那也是不行的。一般的功率三极管、稳压芯片等,工作在70度以下是没问题的。70度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如果你将手压上去,可以坚持三秒钟以上,就说明温度大概在70度以下。。
资料来源网络非原创TEL 18681567708  详情可见www.sz-jlc.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