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9-06-14):
请问一下[expr 1/75*1000]与[expr 1.0/75*1000]的结果为什么不同

网友A:
是tcl吧, tcl默认数字是int, int除int 结果只保留整数位。
写成1.0就是float,float做除数得到结果也是float 就可以取到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cl吧, tcl默认数字是int, int除int 结果只保留整数位。
写成1.0就是float,结果也是float 可以取到小 ...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2019-07-30):
1.0就会按照floating进行运算,1会按照int去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