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软件跑lvs报bug

楼主(2019-06-14):
做calibre时弹出一个框,显示Database cannot be opened ,没有比较结果(公司截不了图),

网友A:
我猜是Input那一栏cell名字和cdl文件的名字不一致。

截不了图拍个照片啊

网友:
很显然,你的inputfile那里,库,cell,view都检查下,或者你的layout中有不存在的cell layout

网友:
楼上正解,layout中有不存在的cell layout,导致calibre无法导出layout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Input那一栏cell名字和cdl文件的名字不一致。

截不了图拍个照片啊

calibre真是要注意options的设置,我的电源和地报错了,所以终止拉